请教同一PCB导入第二张SCH怎么弄?

楼主(2007-04-12):
菜鸟想在同一PCB里到入第二张SCH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导入第二张SCH到同一PCB后,第一次画好的网络编号会没有掉??

网友A:

建个工程就可以了

网友B:
~~~~~~~~~~~

做成子原理图也可以的.

网友C:
是99SE吗?

新建一个原理图.再点击Design下的Create Symbol From sheet载入你所需要的原理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