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date pcb

楼主(2007-04-12):
  在做完原理图以后生成PCB的时候提示节点找不到,可那些节点我都没用到,这是怎么回事啊?
  具体错误见下:
ERRORS: 6 macros can not be executed:
-------------------------------------------------------------------------
Macro 1: New Node
Add node D1-1 to net AREFN
Error: Node not found

Macro 2: New Node
Add node D2-2 to net AREFN
Error: Node not found

Macro 3: New Node
Add node -A to net NetR18_1
Error: Node not found

Macro 4: New Node
Add node D1-2 to net VSS
Error: Node not found

Macro 5: New Node
Add node D2-1 to net VSS
Error: Node not found

Macro 6: New Node
Add node -K to net VSS
Error: Node not found

网友A:
原理图元件和PCB封装库引脚名称不对应。

楼主:
那请问怎么改原理图里的引脚名称啊?

楼主:
知道了,谢谢啊

网友B:
修改原理图库或者PCB库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