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找不到

楼主(2007-04-19):
在从SCH往PCB里转的时间,发现一个网络不见了.请问能不能在PCB里面直接创建一个网络?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A:
可以

Design /  netlist manager/ add

网友B:
软件

请问你用哪种软件?大家可以告诉你详细一点,一般的软件都能加的

网友C:
~~~~~~~~~~

当然可以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