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规则"

楼主(2007-04-19):
各位大师好,我的pcb规则检测的时候总有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如图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

应该是有短路的线路,看一下是不是有报错的.

网友B:
RE:

是不是你的铺铜出现了问题啊?
可以从这块开始查起`

楼主:
Re:

是铺铜(网络是GND),不知道在DRC规则里的短路允许规则short-circuit constraint 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谢谢各位!!

楼主:
re:

谢谢指点迷津!

网友C:
polyween應該是覆銅吧!

楼主:
还有一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