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搞明白的问题:PowerLogic怎样批量重编号?

楼主(2007-01-08):
那位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A:
上次回复过一次类似的帖子

在PADS PCB中打开eco,

在ECO菜单中选取重排零件序号,完成后在PADS LOGIC 的 PADS LAYOUT LINK 中点击 ECO FROM PCB,完成序号的修改,而pads logic 本身不支持元器件序号的自动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