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刚画了一块六层板,请大家拍砖

楼主(2007-01-10):
介绍一下
功能:ARM9核心板
主芯片是一片S3C2440A(BGA,289PIN,0.8MM)计划主频200M
另为表层有两片FLASH,电源部分,复位部分,开关输入量等
    底层还有两片SDRAM
层次设计为
1:TOP
2: GND
3: MID-SINGNAL1
4: MID-SINGNAL2
5: POWER
6: BOTTOM

线宽6mil,间距5mil

楼主:
内部信号层1

楼主:
内部信号层2

网友A:
波浪线?

内层的波浪线很特别?可以解释以下吗?

网友:
顶了

波浪线的作用应该是防止两线平行信号线过长而特别设置的,因为两条平行线信号有容易有干扰!

楼主:
波浪线是用在并行的SDRAM连线上的

一时为了防止高速情况的串扰(还有内部信号层的交叉布线)
二是为了时序要求的等长布线

网友B:
bb

两条波浪线岂不是加长了并行的长度?怎么理解:一时为了防止高速情况的串扰(还有内部信号层的交叉布线)。

等长布线是可以理解的。

楼主:
可能是我理解错了,呵呵

串扰,并排走线的导线表现出互感和互容特性,由于这种特性,信号在一条导线上传输,在另外的导线上能感应到这种信号,我是这样理解串扰的,按照右手定则,一条的信号产生的磁场会影响到和它并行的走线的电信号,所以我就尽量避免这种高速信号线的并行距离,就是波浪线和内部信号层的交叉布线,交叉布线的原因还有我的内部信号层中间没有挟底层,所以交叉布线,两条成九十度的线的相互影响是最低的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B:
我也刚做了一个2410的板,已经发去做了。
层的结构也和你一样。但是中间两层走向没有交叉布,因为ARM芯片在一端的,布局很但再改了,所以中间两层走向都是向板的另一端延伸。
我在中间两层也加了铺铜,不知道好还是不好。
已经发去PCB厂家了,后悔也没用,祈祷不要太大干扰吧~~

网友C:
怎么没见sdram阿

网友D:
修改一下布局,应该可以减少走线长度的

网友E:
波浪走線,學習了

网友F:
佩服呀

楼主,向你学习哦

网友:
学习!

请问各位高手,怎样在protel里画波浪线!

网友G:
楼主高手,想问一下,你是用什么软件做的呀?

好像不是PROTEL公司的

网友H:
用hyperlynx仿真下,看效果如何!

网友I:
好!

如果能用U型线会更好!

网友J:
问一下哦

不知你这样走线,线宽,间距,及过孔内外径各是多少??

网友K:
结构不好,SDRAM应该排在这块板

网友L:
想问一下,大虾们画这样一块板的原理图到步线要多长时间?

网友M:
布局好象不太好

网友N:
这不是能菜鸟做出来的

网友O:
总体还可以

但电源层还是要打屁屁的!

网友P(2007-02-15):
内层

内层信号层为什么不付铜啊

网友Q:
丝印字体太大

网友R:
应该去掉死铜

网友S:
有好多“孤岛”铜皮

  铺铜不是很理想,有好多“孤岛”铜皮,丝印字符弄小一点可能要美观一些。

楼主:
请教斑影:电源层为什么要打屁屁?

网友T:
感觉

1.有的地方的波浪线太没必要,不要为了波浪而波浪,等长也不一定非要波浪吧,波浪减少串扰,谁告诉你的?
2.中间两个信号层,交叉得这么明显,打了不少孔吧?又是为了交叉而交叉,

总之,多想想根本的原理吧

网友U:
给个建议。

把电源层放在中间两个信号层中间。大面积的电源层同样具有电磁屏蔽的作用。

网友V:
这样的波浪线有作用吗?好像不见得。纯属花式。

网友P:
你是用?

用DXP画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