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造工艺] PCB厂家钻过孔时,使用的钻头都是以mil为单位的吗?

楼主(2007-01-11):
做了一些板,一般小的过孔习惯用0.6mm/0.3mm的尺寸,但发觉孔老是不在正中间。近来又要做板,过孔更小16mil/8mil。mm到mil的转换小数点后是有很长的尾数的,例如16mil转换为mm单位大约是0.4?????mm。

我想过孔不正,会不会是因为我使用mm尺寸,而厂家钻头一般是mil为单位,钻孔时,只能找尺寸相近的钻头钻,故导致孔不正呢?还是这个厂家操作问题呢?

如有PCB厂家网友知道,请赐教!

网友A:
PCB厂家钻头都是以mm为单位

钻孔不正有几点:
   1,PCB加工厂CAM工程师在做光绘文件与钻孔文件时没有把钻孔与线路PAD完全对准,导致钻孔偏。(PCB转成gerber文件到CAM软件钻孔会有少许偏,需要移正)
   2,PCB加工厂的钻孔机械有问题,导致钻孔偏。
   3,钻孔是很正,但在做线路菲林时对位偏移,线路偏位看起来就变成钻孔不正。

楼主:
THS

谢谢回答。
那么设计的时候用mm为单位的过孔最好拉?
我以前的PCB不正,这么说应该是厂家人员操作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