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99四层板中GND的问题(怎么看)

楼主(2007-01-11):
画了一个4层板其中把第3层设置成了INTERAL Plane(GND)
下图是Protel99中显示的内容
问题:这种负片图我如何知道敷铜与过孔之间的间距呢?我在Bottom层敷铜时设的是20MIL,普通布线是7MIL.

网友A:
应该是7MIL

应该是7MIL

楼主:
请问我想设置成20MIL应该怎么处理呢?

请问我想设置成20MIL应该怎么处理呢?谢谢!

网友B:
在DESIGN->RULES->CLEARANCE CONSTRAINT

网友C(2007-03-07):
20mil

20mil

网友D:
没画过4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