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ard 和 keepout 问题

楼主(2007-01-11):
请问pads2005里,能否把输入的一个dxf线或其他已画的线框定义为电路板外形(board)线或限制线(keepout)?因为线路板的外型复杂,而且可以由其他3d软件自动生成的,先谢咯!

网友A:
可以直接用dxf导入为line,

然后放在24层当板框用。

网友B:
PCB

也可能转过来当板框用!

网友C:
请教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把线的LAYER改到24层就是Drill Drawing层吧,这样就可以了吗?但线的属性还是2D Line 啊?3楼说的我不是很明白,能讲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A:
顺便回复下,

Re:三楼, powerPCB 或 PADS layout 里面要把2D line转为板框必须是闭合的图形,所以一般是放在24层机械加工层来处理。

re:4楼,  放在24层可以,和PCB厂家沟通好就行了。

网友D:
有劳各位

谢各位哦,但有点小问题,就是不能放到router里自动布线,反正我也不用,管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