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功能好象有BUG,经常**

楼主(2007-01-17):
工具菜单--排列---自动排列
挺好用的!!!大家可以试试看哦!!大家有什么好的绝招也说出来让大家分享一下哦!!!!

网友A:
自动排列一般根本不能用

楼主:
为什么呢???

我们排列元件的时候,在电路性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不是要更美观吗???能讲讲你的看法吗???

网友B:
都是手工布局的,那个自动排列功能太傻了

网友C:
用过了就知道那是垃圾

楼主:
理解有误,还是表达不清?

我说的自动排列不等于自动布局啊!!!它的功能是让你所要排列的元件间距,水平方向排齐!!!有助你的排列更加美观!!!

网友B:
呵呵,那个是不错,不过你设好栅格对齐的话也是很整齐的

网友D:
设好栅格是一方面

当器件很多时,这个功能很好。界面上就有排列的快捷菜单

网友C:


网友E:
不好用

不好用
不用

网友:
不好用,还是手动的好

网友F:
注意:柵格沒設置好的話會找不到電氣接點哦

网友G(2007-03-12):
统一一下

在板子空间大的时候,排列工具很好用;板子小,空间小,那工具就很烂。
  另外,不管板子大或小,元件布局工具就是不能用,完全就是垃圾工具。

网友H: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

在从SCH生成的网络导入到PCB时,这样一个选项是可以把所有的元器件按照一定的次序排好,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