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一下,谁知道这个是如何设置成功的。

楼主(2007-01-17):
本人设计的PCB是手工铺铜方式,但线路板厂自行帮我设计成网格状,浸锡炉后效果非常的好,因为不用担心它会起泡啦。但问题是我没有网络布线,所以想请教一下有哪位知道在手工铺铜的情况下如何生成网格状。

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铺铜是设置线宽小于间距即可

楼主:
2楼的大哥没有回答正确

2楼的大哥,你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PCB是手工铺铜哦,就是一个白板铜啦,设置不了网格啊,如果是网络化铺铜那就容易多了。
有一个细节你注意到了没,见图片PCB上的大块铜皮是有网格的,小面积的铜皮就没有网格。

楼主:
回四楼、五楼

四楼的朋友,我还是不明白?
五楼的朋友参考图片右下角的‘上传图片/文件’然后选好图片确定,OK

网友B:
P  F

没有网格的用填充,快捷键 P F

楼主:
各位大虾还是没明白啊

各位大哥,我说过了我的电路板是手工铺铜,加手工走线做成的,没有网络来铺铜啊。
我能肯定的是线路板厂帮我修改了某个地方才会象图片上的那样,我到现在还没搞明白那是如何生成的。
还有一点,大家看一下我的那个图片,它的大面积铜皮上有网格状,小面积的铜皮和走线上没有网格哦。

网友C:
我是GREENHAND,请问LZ手工铺铜是怎么弄的啊??望回答详细点!

网友D:
你所謂的手工覆銅是怎樣的?個人認為你發的圖只需要設置成線寬小於柵格就可以出現網格了,而至於你說的小塊地方為什麼會顯示為無網格,個人覺得是塊不夠大不足以放網格所以才沒有網格  個人認為沒那麼復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