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的Drill Guide层不是钻孔的吗?不规则孔怎么画?

楼主(2007-01-18):
    用Drill Guide画的不规则孔,PCB加工厂总是不给我钻孔,他们说钻孔要用机械层。
   请问下各位老鸟,不需焊盘的不规则孔 和 需要焊盘的不规则孔,通常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在机械层画尺寸形状

在KeepOut层限定布线位置,就可以了,制版厂一般会明白,如果第一次合作需要声明,以免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