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4层板,有点迷惑,大侠赐教

楼主(2007-01-18):
这次要画4层板了,我用的是POWERPCB,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
直插元件的焊盘封装怎么画?还有过孔,用不用每层都定义孔径?
还有layer 25的作用是什么?不定义会是什么后果?
整个板子有一部分区域是不要铺铜的,那我在设置GND层时,怎么铺铜?是不是和双面板一样画铺铜区域呢?
有没有画多层板的技术文档?大侠帮忙啊!谢谢先!
下面的图是我截的一个POWERPCB里面的例子,也是一个四层板,图中黄圈中一个焊盘中有叉,这是什么意思呢?它也没有对定义每层的焊盘。

网友A:
四层板

将GND层设为CAM Plane层,不需要另外覆铜的。黄色的是花焊,表明与内层连接了。

网友B:
過孔處理

4層板的過孔要注意不能濾銅,我的方法是把孔徑設置成焊盤一樣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