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线路板阻抗匹配(有图)?

楼主(2007-01-23):
讨论线路板阻抗匹配(有图)?

楼主:
人都哪去了?

人都哪去了?

网友A:
顶!

1.即使设计时能做到完全阻抗匹配,但实际PCB加工时由于线宽的误差,板厚的误差,过孔镀铜的误差等,阻抗还是不能达到理论上的完全匹配。
2.对于高速的信号尽量避免过孔和换层。
3.阻抗大致匹配,能保证信号的传送接收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B(2020-12-09):
如果有跨板连接的话,很需要注意连接器或者线材的阻抗控制。否则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