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XP文件怎样转成PDF格式

楼主(2007-01-24):
请教DXP文件怎样转成PDF格式

网友A:
电脑安装个PDF打印机软件

网友B:
请访问www.18ic.com下载中心

楼主:
DXP文件转成PDF格式

我下了.很好用.谢谢二位

网友C:
dxp好像自带pdf打印吧

网友D:
DXP是有自带的,直接在文件里智能PDF文件就可以了

DXP这个功能还真好用

网友:
PDF虚拟打印机

真的很好用!

网友E:
你可以装上DXP SP4

你只要在装上DXP SP4以后,在文件工具栏下面就有

网友B:
去我站上下一个,不行的话加我QQ

或者你负担运费,我刻个专业版的盘给 你

网友F:
用AD 6呀,直接可以输出PDF文档。

用AD 6呀,直接可以输出PDF文档。而且还可以分器件、网络等形式查询。

网友G(2007-03-27):
我也下了很好用,人民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