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上安装孔(keepout layer)与电源层如何设置大的安全间距

楼主(2007-01-24):
多层板上安装孔(keepout layer)与电源层如何设置大的安全间距?

网友A:
設計規則rules

楼主:
只设置电源层,不改动布线层。

只设置电源层,不改动布线层。

网友B:
protel 99se 里好像不能这样改

protel 99se 里好像不能这样改,我现在的做法是做一个矩形填充

楼主:
请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C(2011-12-02):
我做的是6层板,上面有几个接插件,每个接插件上有两个安装孔,该怎么做啊

网友D:
定好设计规则,然后手动对安装孔进行修改

网友C:
7楼的给说清楚点吧

网友E:
如果安装孔是一个封装的话,可以很简单地设置这个封装和电源层的间距了

网友F:
安装孔在KEEPOUT层上画圈了,当你要铺电源层之前把圆圈的直径改大,铺完后再改回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