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市场上最易买到腐蚀铜板的化学原料是什么

楼主(2007-02-01):
小弟想自己做一些实验板小板,市场上也只有孔间距2.54mm的孔化板卖,想做间距更小的元件就不行了。比如贴片封装的元件间距只有1.27,或是更小。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三氯化铁

便宜

网友B:
三氯化鐵 最佳 但要注意环保哦

能少用就少用,最好是把水加热,又快又好

网友C:
盐酸+双氧水

大点的装修建材市场都有。盐酸就是刷厕所的那种。三氯化铁有点慢。

网友D:
记得好像是硫酸亚铁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