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一个开关电源PCB,请做过开关电源的同行们看看

楼主(2007-02-02):
这是一个二路输出的开关电源,输出分别为24/2A,5V/2A  ,输入为宽电压,频率为100KHZ 用了磁芯为PQ32/30绕的变压器..开关管为IRFBE30...采用UC3842控制的单端反激励式.....环路控制用了TI的TL431和PC817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样的布局及走线可能会有哪些不良影响,呵呵,第二次做电源板,还请大家多多指教...先谢了...

网友A:
间距这么小???

网友A:
越看问题越多,打回去重来!

楼主:
-------

有些地方间距是小了点,下回注意修正下。。。。
有些地方,元件间距是有些松。。。(实验板一般都比较宽松的,这样调试方便些。。。。)
变压器顶层那根线是地线,相对应底层是高压线和地线,下回在试验时割断试试看,我想干扰应该不大。。。
那根细线为何不直接接到变压器管脚,我想脚管电压是变化的,所以让那根线尽量跑到滤波电容边上去。。。这样对PC817好些。。。因为那根线是接到PC817阳级的。。。
另我看了一下市场上卖的开关电源板,线间距跟我的差不多。。。
个人觉得一些线间距在10mil可以了,只要高低压线间距大些。。。
呵呵。。
谢谢各位指正。。。希望继续指出不良之处。。

楼主:
板子出来了...

感觉间距是密了些,下回改成30mil

网友B:
学习

我路过  学习一下  以后还请大家多多请教哦

网友C:
很糟糕

第一眼的感觉就是很丑,元件摆放很乱,需要磨练

网友D:
第二次就划成这样,表扬一下!

为了表示诚意,还是说一下:为了机器焊接工艺需要,还是不要用贴片小元件为好。

网友E:
改成单面板,加几个跨线就可以了

网友F:
又是一块垃圾板。

这块板,用一段时间后准爆炸.

网友G:
这板子别的不说,严重地不符合安规

间距太小。这不是“下次注意”的事情,是最基本的要求。一个产品安全都有问题,别的什么都谈不上

网友H:
f

这个有问题的,过不了安规的~

网友I:
我也画过一块,不过是单层的,双层没必要

这些规则,TOP227芯片介绍里面写的很清楚啊

网友J(2007-03-04):
我刚入行不久,也不太懂。

我认为电源板做单层板好一点,这样干扰小一些

网友K:
安规!

不符合安规的地方太多。
要先确定好安全距离,最好做个表格,把间隔的距离都标出来,然后布线的时候注意。
不然肯定会被打回来的。

网友L:
严格要求

我认为你的板子要做成单面板,还要考虑干扰问题。
毕竟单面板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