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掉电路板上丝印层的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2-20):
用酒清试试

楼主:
没有用,不过我已经解决了

用盐酸!

网友B(2014-04-12):
引用 楼主:
用盐酸!

你好 用盐酸可以去掉吗  正愁此事  淘宝里看到洗网水 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C(2014-06-15):
没有 做好的板子 字符是经过高温处理的 无法在不损坏板子的情况下 去掉

网友D:
据说用汽油或香蕉水都可以。

网友E:
学到知识了,原来盐酸可以去掉。没有破坏走线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据说用汽油或香蕉水都可以。

汽油没试过,香蕉水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