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中如何创建带有子件的元件  望高手指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7-02-25):
试试看

1:新建元件
2:点中新建的元件,在TOOLS下拉中点New Part
3:在左面的PART就会变成2/2了,这样你的元件就是带有两个子件了。
4:若3个或更多子件就重复2的操作。

网友A:
补充

在放置元件时可以通过修改元件属性中的part项的数值来选择不同的子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