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protel99se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7-02-22):
1.你们是怎么使用自动布线功能的?是先手工布一部分剩下的再自动布,还是先自动布完再来慢慢手工调整,还是一边手工布线一边配合自动布网络、连接、元件等这些功能来布的?

2.有些器件,譬如单个的8字数码管和4脚的滴答按键,有两个引脚是已经短路的,在自动布线的时候怎么告诉电脑,这两个引脚已经导通了不用布线了?

3.什么时候需要添加补泪滴的?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尽量手动布线

网友B:
~~~~~~~~~~~~~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C:
佩服四楼

四楼的,我把你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