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2004中元件属性的疑问

楼主(2007-02-25):
以前使用protel99的时候,元件的大小只要通过comment属性设置就可以了,在protel2004中有comment和value项都可以表示元件大小,一般应使用哪个?附图为属性图,敬请指点。

网友A:
个人意见

把左边Comment的值改为=Value
右边不动,该参数直接改右边Value的值就可以

楼主:
其他呢

这种方法在自带例子中有使用,如果把左边的visual钩上,右边的visual去掉可以吗?

网友B:
protel2004

我们一般是用Comment,而把Value
项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