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POWERLOGIC简单问题

楼主(2007-02-26):
各位大侠:
    小弟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何在POWERLOGIC中找到电阻,电容等基本器件。谢谢了。

楼主:
各位高手,是不是有点不屑啊!

网友A:
re

这都不知...你还是先看看书来吧!
或在式具栏 点击"Add Part"图标来增加.

网友B:
简单的回答

PADS Logic/Add Part/Part栏里N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