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如何到达圆点啊

楼主(2007-03-03):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手工修改原点。。。。。。

把你画有线的图层置为当前层,这并打开捕捉选项,这样可以做到精确的放置原点。

楼主:
楼上使用的是什么版本?

ProtelSe99有捕捉功能吗?要是有的话,在哪里设置啊!
是不是ProtelDXP或者后继的版本具有捕捉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