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差分”走线

楼主(2007-03-07):
PCB在布“差分线对”的时候,是不是尽量要保持这对线是平行的?
而且,它们之间的间距尽量的小?

网友A:
是,而且尽量保证两根线等长

网友B:
根据电路板的美观/线的大小,元件的布置

网友C:
差分线的一般要求

1 等长(防止偏移) 2 等间距(保持阻抗不变) 3间距小(保证耦合良好)
而对高速差分线还有更多要求

网友D(2013-03-23):
等长等间距是必要的;等间距更为重要;间距涉及到阻抗;在高速信号时,阻抗的变化,将导致信号质量发生很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