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protel中如何画这种焊盘呢?(有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7-03-09):
我看像是把方形焊盘放在板子边沿切割出来的

网友A:
应该是邮票孔,也就是加工时好几块做在一起的

应该是邮票孔,也就是加工时好几块做在一起的,加工好后再扳开。

网友B:
有道理.

又明白了一点....

网友C:
怎么焊上去了,嘿嘿

网友D:
过空强行放在电气隔离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