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问题

楼主(2007-03-09):
请问,在protel99里面,我现在画的是4层板,内层是地,我的过孔很和内电层连接吗,谢谢

网友A:
思考

我想应该可以,还是自己查查吧!]

网友B:
常规的4层板,地是底层

网友:
地孔为什么不和地层相连?

网友C:
四层板地层一般为内层,过孔只要不是地则不会和地层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