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protel DXP中如何画埋孔?

楼主(2007-03-10):
 各位高人请指点迷津:我用PROTEL DXP画通孔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画埋孔和盲孔时,总是出现警告色(只要起始层和终止层不是顶层和底层就产生警告色).我的设置没有发现问题,不知问题出在那里?请各位大侠指教.还有,现在国内的制板技术,最小的过孔可以做到多小?

网友:
帮顶一个

这个问题我也在这里问过,不知道这次有没有高手解答

网友A:
把DRC关掉, 就不会有警告色了吧

这个可能和DRC规则有关系,修改一下看看!

网友B:
在板层管理里设置

1.进入LAY STACK MANAGER选项,在DRILL PAIRS里添加,默认的是TOP到BOTTOM
2.过孔大小和板层厚度成反比,具体参数跟制厂联系

楼主:
感谢

多谢各位仁兄指点,本人受益非浅

网友C(2013-07-28):
引用 网友B:
1.进入LAY STACK MANAGER选项,在DRILL&nbspAIRS里添加,默认的是TOP到BOTTOM2.过孔大小和板层厚 ...

帮了大忙了啊,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