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rotel 99 se中,怎样修改局部焊盘孔的大小?

楼主(2007-03-25):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直接雙擊焊盤

在弹出焊盤屬性对话框的HOLE SIXE栏里修改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比如原来所有Vcc的焊盘孔径

为0.5mm,现在需要将其改为0.8mm,怎样一次修改完所有Vcc的焊盘孔径?

网友A:
直接雙擊焊盤

在弹出焊盤屬性对话框
选Advanced点Global在Net栏选same,在Chang scope栏选All Primitives
选Properties的Hole Sixe栏里修改数值,OK

网友B:
全局變量修改

在全局參數變量設置中的x-size/y-size/net設置成same后,你直接修改尺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