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l99se的pcb中,以在直径为100mm的圆上均匀分布10个led。

楼主(2007-03-27):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太简单了,我去年在这里回复过的,但现在找不到了。

再说一遍吧。

x=360/n,n为元件的个数,你这里就是10。
PROTEL里设旋转步进值为x度,你这里就是36。
在你的圆心处放一过孔,方便后面的自动吸中。
放第一个元件在过孔同一高度(元件中心的y值与过孔相同),x方向的中心为过孔x座标加50mm(你的半径)。
选中这个元件,以过孔中心为参考点复制,然后一个一个粘贴,参考点均为过孔中心,每粘贴一个按空格键转一个角度,象你这样粘个9个就好了。
删除圆心的过孔,全部不选,改回旋转步进值为90度,完成。

网友B:
~~~~~~~~~~~~

把你的旋转步进值设好就可以了.

网友C:
还不如直接做成一个封装

这样可以多次被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