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protel99se原理图和pcb中截图

楼主(2007-03-27):
各位师傅:我怎样在protel99se原理图和pcb中进行截图。(是GIF格式)
                                                   谢谢了

网友A:
可以这样做:

1.在原理图或PCB编辑环境下,按下 Pr Scrn(印屏幕)  键,此时屏幕上的所有内容都已经存在剪切板中;
2.打开WINDOWS自带的画图程序;
3.选择编辑中的"粘贴"命令,你就可以自由操作了;
4.将做好的文件以GIF形式保存下来,

网友B:
~~~~~~~

可以用QQ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