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考虑S3C2410的走线长度?DATASHEET没发现参数Tr

楼主(2007-03-27):
内核200兆
总线100兆
是否需要考虑等长呢,误差怎么控制
那位DX指导一下

网友A:
现在你们还做2410啊,我们都做2440了

现在你们还做2410啊,我们都做2440了

网友A:
朋友

请问你们公司现在什么地方哦

楼主:
2410性价比还是不错的,楼上的有其它什么推荐吗

网友A:
我们现在都是做244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