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事先画好没网络的PCB板怎么导入网络

楼主(2007-04-03):
事先临摹的一块线路板,没有网络连接的,请教怎么才能导入网络?

网友A:
好像是不行吧。

得一个一个网络得加上。挺麻烦得。

楼主:
我用的是99SE作的PCB

我用的是99SE作的PCB

网友B:
由当前PCB生成当前网络表,然后手工编辑网络名到你想要的

就是了。
如果没有原理图,不要网络也没关系。

网友C:
随便说说

  先加空网络,再用全局编辑功能把网络和走线相联系起来,很快的...

网友D:
我告诉你

先选中两面板上的全部走线和过孔,然后剪切,然后在原地粘贴,就可以了。

网友E:
8楼的方法真好

我又学了一招.

网友F:
本末倒置!

网友G:
99SE可自动产生网络表的。

详见我的《用PROTEL99SE布线的基本流程》中关于网络表的部分。

网友H:
习惯不用原理图

是不是可以自动生成原理图呢

网友G:
是不是可以自动生成原理图呢?

可以,要用第三方工具,而且那种生成的是没人能看得懂的.

网友I(2014-08-28):
引用 网友C:
  先加空网络,再用全局编辑功能把网络和走线相联系起来,很快的...

请问这个具体操作步骤是什么啊,我用的AD

网友I:
@frlop 大神您是怎么做的?求指教

网友I:
发现一个笨方法,分享一下。先生成网络表,然后根据网络表里的网络,一组一组的添加网络,Pcb就一组一组的生成网络自动连线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发现一个笨方法,分享一下。先生成网络表,然后根据网络表里的网络,一组一组的添加网络,Pcb就一组一组的 ...

我知道的也只有这种方法。
但就只画PCB不画原理图这种行为我表示非常费解,就算抄板也要把原理图抄出来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知道的也只有这种方法。
但就只画PCB不画原理图这种行为我表示非常费解,就算抄板也要把原理图抄出来吧 ...

就是抄板,可是先临摹的PCB图,后才是原理:o图,难道我抄板的顺序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