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问题请教?在线等

楼主(2007-04-04):
为什么我的protel 99的pcb图连接两个相同的网络时老提示短路的错误啊?

网友A:
re:

第一看看你用的线对不对!!
第二可能你的两个网络是后来加上去的把软件关掉再打开看看

网友B:
PROTL99

软件的BUG,重新启动一下可能会好的.

楼主:
非常感谢

interactively route connections 跟 place line 有什么区别?
我用的是place line 。用ineractively route 就没事!

网友C:
走线没删完`有别的网络

place line没有电器特性`

ineractively route 有电器特性

可能是你焊盘走线没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