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99se如何走蛇形线?郁闷中

楼主(2007-04-09):
各位大侠:
Protel99se如何走蛇形线?查了很多资料,试了N次都没有成功
求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小弟多谢各位了!

网友A:
那是弧线而不是蛇形线。。。

网友B:
请参考我以前的这个帖子.

下方DDR内存处有很多蛇形线.
99SE走蛇行线很累的,线总长度要自己在网络报告里看,拐角圆弧半径还要自己算.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4157&page=4

楼主:
这位大哥,那这个弧线又怎么走的呢?

不知有没有自动布的功能呢?
我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每次都会生成一个报表,不知如何设置呀?

求各位大哥了,指教小弟一二。

网友B:
99se不但不能自动布圆弧线,还会把预布的圆弧(锁定也没用)全

这种只能全手工布.
我都是自己放的整个圆弧,自己改起止角度和线宽,半径等,后面的粘贴.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

小弟明白了,
虽然麻烦了点不过目前也只好这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