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和模拟地问题

楼主(2007-04-09):
请问:1、protel里面哪个图标是数字地,哪个是模拟地,我 分不清楚?
      2、那些器件要用数字地,那些要用模拟地

网友A:
试答

1:图标可以不管它,2个网络分开就行了。
2:模拟信号用模拟地,数字信号用数字地。

网友B:
从物理上讲跟图标没有关系。主要你用两个图标分别表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