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分层问题

楼主(2007-04-10):
  我在画电气原理图的时候,用的分层,做电气检查报了很多如下错误:请问哪位知道是什么问题吗?谢谢!
Error Report For : mp3mp3.prj    9-Apr-2007   15:05:06

 #1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mp3.prj And MCU.sch
 #2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mp3.prj And MIC.sch
 #3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mp3.prj And AUDIO.sch
 #4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mp3.prj And 232.sch
 #5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mp3.prj And POWER.sch
 #6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mp3.prj And FLASH.sch
 #7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mp3.prj And LCD.sch
 #8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mp3.prj And USB.sch
 #9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MCU.sch And MIC.sch
 #10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MCU.sch And AUDIO.sch
 #11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MCU.sch And 232.sch
 #12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MCU.sch And POWER.sch
 #13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MCU.sch And FLASH.sch
 #14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MCU.sch And LCD.sch
 #15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MCU.sch And USB.sch
 #16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MIC.sch And AUDIO.sch
 #17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MIC.sch And 232.sch
 #18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MIC.sch And POWER.sch
 #19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MIC.sch And FLASH.sch
 #20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MIC.sch And LCD.sch
 #21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MIC.sch And USB.sch
 #22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AUDIO.sch And 232.sch
 #23 Error   Duplicate Sheet Numbers 0 AUDIO.sch And POWER.sch

网友A:
元件编号重复了,可以用自动编号功能...

楼主:
to ayb_ice

我检查过了,元件编号没有重复的啊!
而且生成的网络报表里有的元件我用总线连接的,可网络报表里没有连接,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因为你所有图纸都是 Sheet 0 of 0,全给个编号才行,

如1of6,5of6等.从双击图纸边框或外部弹出的框中改.

注意ERC和生成网表等时的方式选择,如Only Port Global,Only Net Global还是两个全Global等.另外电源端口一定是全局的.
总线必须在总线上标上NetLabel,如D[0..15].

楼主:
to syzdq

谢谢指点啊
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