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中出现的小烦恼

楼主(2007-04-11):
每次在铺铜时,时不时冒出下面这个东东,不得不又重新来过一次,请问各位高手,怎样设置就不会出现下面这个对话框?

网友A(2007-07-06):

我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个人感觉是这样的:你铺铜的时候是先画一个封闭的区域,然后在这个区域灌铜,如果你画的时候线交叉了出现了两个区域,这个时候软件就没有办法识别了.所以铺铜的时候画的线首尾要相连,线不能有交叉

网友A:

像这样的铺铜区域肯定不行的

网友B:
将可视的间隔设置小点就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