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在protel99se原理图中设置焊盘

楼主(2007-04-16):
各位老师:请问怎样在protel99se原理图中设置焊盘。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看书吧.

原理图那有焊盘呀?只有引脚设计,PCB才有焊盘计设呀?不知你是那个要计设的?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说可不可以预先放置焊盘符号

各位师傅:不好意思。我是说可不可以在原理图中预先放置焊盘符号。在pcb自动布线时放置焊盘。

网友B:
~~~~~~~~~~~~~~~~

你可以自己画一个呀.把它的封装设为焊盘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个朋友

网友C:
用個CON1就可以了

网友D(2013-04-04):
同求这个问题
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E:
在原理图哪有焊盘的概念,只是连接关系,你可以设置某个引脚、元件的封装,反应在PCB当中就是焊盘了

网友F:
可以自己建一个焊盘封装和原理图元件库也可以用网络标记直接添加,注意网络标记要一样额

网友G:
昂特科技安徽办事专业提供电子产品开发、软件硬件结构设计、PCB抄板、PCB设计、PCB改板、芯片解密、芯片反向工程、元器件替换、SMT贴片加工、PCB样板与批量加工、功能样机的制作与调试、售后、成品代工一站式服务。
联系人:张莹莹 18156117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