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看看我这个原理图画的有什么问题没有,谢谢!

楼主(2007-04-17):
请各位看看我这个原理图画的有什么问题没有,谢谢!

网友A:
晕~~~你第一次用Protel画电路图?

楼主:
2楼的,请你指点一下行么.谢谢。

2楼的,请你指点一下行么.谢谢。

网友B:
~~~~~~~~~~

那个芯片怎么是孤立的,至少也得有标号呀.

楼主:
我改了一下,请各位再指点一下.谢谢.

我改了一下,请各位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
你还是学生吗??

电源部分地线怎么没有标!还有地怎么画成大地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谢谢楼上的指点.请问还有别的不对地方么?谢谢。

网友D:
原理圖只要你的連線沒有問題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