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层板的入门级知识

楼主(2007-04-18):
软件:Protel99se 多层板(>=4层)Pcb.

问题如下:

1:在层与层之间打孔是否有什么依据?比如:通孔,盲孔,半通孔等,在打孔时如何

选择?

2:在电源层上分割电源信号(如供电电源,芯片内核电源,模拟电源等),应该如何

实现?

3:同样的,在地层上如何分割不同的地?

4:在顶层与底层之间打过孔时,如何避免打的孔不碰到中间层的电源/地?

因为没有布过多层板,所以对多层板的布板中有诸多不明白的地方,在此虚心请教!

谢谢!

楼主:
?

是不是太肤浅了?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
我来试着回答一下哦

1:布线密度,兼顾EMC
2: 内垫层分割
3:同上
4:只要孔不是属于GND或是VCC网络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