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画PCB需要注意哪些

楼主(2007-04-22):
我想画板子,用protel99se,以前没画过,布线自动布线还是手工布呢?各有什么好处

网友A:
手工布线

自动布的不会是很理想的

网友B:
一般只有两种人用自动布线:

1、绝对的新手,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布,从自动布线中找到一些思路。
2、绝对的高手,能设置非常详细的布线规则,自动布出来的最后只要做少量修改。

不过现在板越来越不能用自动布线了,主要是数模混合和高速信号的增多。

网友C:
~~~~~~~~~~~~

我一般用自动布线只是用来好玩的~~~~~~~~~~~

网友D:
手工布!想怎么布就怎么布

楼主:
今天画了图

今天画了图,感觉很乱就是,手工布的画一些电气特性怎么知道呢

网友E:
……

就是因为电脑对一些性能方面的东西理解的不好,我们才用手动布。
而且,它不懂美观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