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四层板的问题

楼主(2007-04-22):
四层板内部层GND与VCC层(VCC层有+3.3V和+5V),究竟是设置成CAM Plane
为好,还是设成Spix/Mixe走完线后, 灌铜时有点不太好操作哦,请各位
同行发表自己的看法,谢谢!!

网友A:
顶一下

楼主跟我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期待中

网友B:
~~~~~~~~~~

我个人感觉POWERPCB不是很好用哦.

虽然它的功能强大.

楼主:
就不知道那里有pads的培训吗?

摸石头过河,真有点累啊~~

网友A:
请教thidxjtu

CAM和SPLIT层有什么区别?负片是什么意思?谢谢,请帮忙解答

网友C:
找个高手

找高手啊

网友D(2011-07-07):
CAM PLANE层不用自己做覆铜操作,是负片输出。只有一个GND就用CAM PLANE,有两种电源就要设为混合层。。。

网友E:
楼上的说的不对 多种电源也是可以用CAM层的 只是PADS的CAM层对新手可能会出问题 所以不建议新手用

网友F:
我以前在学习pads的时候也是在这个问题上面纠结了很久,后来我查了资料后,我就把所有的层设置成混合层,总错不了,但是顶层和底层也可以设置成no plane。在混合层铺铜方便,是正片方式处理。而cam层是那一层只有一个网络!
请大家指教。

网友G(2011-09-29):
有些软件没用习惯的话确实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