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 layout高手:

楼主(2007-04-23):
我在用PADS  LAYOUT 画板时,总是碰到下列问题:在双击任何元件的焊盘进行布线时,焊盘闪亮两下,就没任何反应了,在任务栏处出现“Point to  be routed  from  is  not  connected  to  layer(Top).”提示,请高手指示,这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该怎样解决?

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

这几个单词的我想你应该认识吧.

你把操作层换到TOP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