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原理图转换到WORD里

楼主(2007-04-23):
急用,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装个PDF打印机,如ACROBAT自带的,打成PDF文件,然后另存为JPG

WORD中插入图片。

楼主:
只有这个方法吗?

楼主:
有没更简单的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点!

网友B:
画图

调整原理图的大小,你用电脑的画图功能来做,再粘贴到WORD

网友C:
直接拷贝

如果原理图不大的话,可以直接拷贝粘贴,我试过,效果还不错

网友D:
有这么麻烦么?
只要设置去掉网格,粘贴复制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http://www.luckymcu.com/index.asp
谢谢啊!

网友E:
只要设置去掉网格,粘贴复制就可以了

底色也要去掉

网友F:
~~~~~~~~~~~~~~

方法有很多的.~~~~~~~~~~~~~~~~~~~~~~~~~~~~

网友G:
dxp 很好用

知道dxp吗,专业搞定这类问题的,我也是工程师推荐的
特别好使,不妨试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