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cb,请教

楼主(2007-04-24):
我自创的元件用在我要画的原理图上,这个自创元件和其他元件明显不成比例,怎么办呀?那我画元件时,大小的标准是什么呀?谢谢

网友A:
----

改栅格大小....可以定义库栅格和原理图栅格一样大小
再有,如果觉得自己画的与软件自带库个子相差太远的话,可以慢慢改过来嘛...

楼主:
再问

怎么定义库删格和原理图删格呀?

网友B:
不用改

库栅格和原理图栅格默认是一样的,都是一格十单位长度

网友C:
~~~~~~~~~~~~~~

原理图器件大小并没有规定你要用多大,只要自己觉得合适就可以了.

再者它的形状也随你的意,因为它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忆.~~~~~~~~~~~~~~~~~~

网友A:
----

不过为了原理图整洁,还是弄同样大小的好...
总不能库里调出来的是一只猪那样大小,而自已画的元件却为一只猫或一只牛那样大小.... 那就不好看了...
呵呵, 当然,只果要求不高,如上楼所说的,原理图上所有元件都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只要你自己明白就可以了....
定义栅格,在DXP里按G键可以改,一般为1,5,10单位量...
99SE就忘了,应该在设计参数里改...
不过改时一定要使库和原理图栅格一致,不然你画出的元件到原理图中接不上线就麻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