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耐压的问题

楼主(2007-04-25):
    想问一下双层板的两面走线之间可以耐多少的电压?

    同一层的两根线之间的耐压安全距离如何计算?

    谢谢了先!

网友A:
我也想了解多层板层间耐压的问题

我也想了解多层板层间耐压的问题,另外,多层板内层可以走大电流的线或铺铜吗?请路过的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B:
wo

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C:
我也想问这个啊

望高手指示一下啊

网友D(2007-05-27):
估计

我觉得380V应该没问题

网友E:
耐压的问题

200V PCB两线安全间距为1MM!

网友F(2011-04-24):
都没有人知道吗?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G:
哈哈,我也想知道

网友H:
这个问题可以用爬电距离来定,不同材质、电压、外界条件的绝缘等级不一样。请参考以下图表

网友I(2011-10-12):
380V没问题

网友J:
不同层之间有介质,不用担心什么。

同层的话,你过什么测试的,是考虑爬电间距

实纪上1MM可以耐压10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