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7-04-25):
请问各位,普通PCB板上的两个焊孔中心之间的距离一般是多少数值的倍数?

我买的元件的封装在PROTEL里没有,估计要自己画。但是画封装需要先量取各个引脚间的距离,测得的毫米值还得换成mil值,感觉总是不怎么精确。

我见过一种面包板,上面是一排排的焊孔,无论什么元件都能找到合适它管脚的位置插下去。我想知道那一排排的焊孔中心的最小距离是多少,用这个数值来测量元器件的大小和管脚距离。

或者各位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2.54mm

一般万能版的间距是2.54mm也就是100MIL

网友B:
~~~~~~~~~~~~

有资料可查呀~~~~~~~~~~~~~~

网友C:
哈哈

大家都恨热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