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PCB板上打一个长方形孔怎么设,急!!!!!!!!在线等请指点

楼主(2007-04-26):
我想在PCB板上打一个4*1MM的长方形孔怎么设,我现在是放了一个焊盘设成长方形,是放在KEEPOUTLAYER层的这样行不行,HOLE SIZE设成4

网友A:
~~~~~~~~~~~~~

多放几个焊盘叠加在一起,把它们的孔的大小设成一样大就可以了.

或者你和制板厂说明你的意思就可以了.

网友B:
在机械层用线条画个长方形即可

网友C:
KEEPOUTLAYER

KEEPOUTLAYER是可以的.

网友D:
keepoutlayer

在keepoutlayer绝对行的,

网友E:
给厂家一个PCB的制板说明,就可以了

网友F:
PCB

多方几个过孔就可以了

网友G:
最简单的是让厂商帮你钻一个,再加上PTH就好了。

网友H:
方法

在ALL LAYER 下画一个4*1MM的方框就OK!做出来的板不就有了吗?

网友I:
KEEPOUTLAYER 完全可以的,我们一直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