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个非门集成的芯片选择

楼主(2007-04-26):
我的电路需要有一个带7个非门集成的芯片。
已经找到一个ULN2003,只是不知道第8脚E端和第9脚COM端该怎么接

网友A:
那是7路晶体管阵列,8路的是ULN2803!

1、速率慢;
2、有反向保护二极管公共端,就是你问的第9脚COM端,一般接VCC;
3、OC输出的;
4、第8脚E端是公共发射集,一般接GND。
一般用于带LED或继电器等。

可用两块六非门。

真非要七非门可以用块GAL16V8之类的自己做。